圆桶形工件垂直度的测量---请教

楼主(2010-06-20):
我单位现在检测一批外圆直径为131mm的圆桶形工件的垂直度,基准是距上端面15mm范围内的圆柱体外圆,被测面是上端面,在检测中发现检测的重复性非常差,出现这样结果的原因是因为基准轴线太短了,但是图纸就是这么标注的,我们的检测人员说在检测“面与线”的垂直度时,应该以面为基准,但是我们又没有相关文字资料或标准,哪位大侠知道相关资料或标准?

网友:
你们的检测人员没错!!
这都是常识啊,不知要找啥资料?
就像问1+1为什么等于2,你能说出来吗?哈哈
图标识以线为基准也没错啊,图是以实用为标准的啊
但你检测要以实际出发啊
相似的事我有遇过一次,
后来定的以面检线!
但初检时,要参考以线检面

网友:
检测时以面为基准没有错,但是重复性差我觉得不是这个原因

楼主:
检测时以面为基准没有错,但是重复性差我觉得不是这个原因
引用 网友A:

那你觉得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1.量仪的重复精度本身就不高,
    2.你零面的面的范围比筒形的高度基准大很多,你去验证一下是否以面为基准测量的垂直度是以轴线为基准的垂直度的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左右。

楼主:
我们用三坐标检测的,以面为基准检测的值要比以轴线为基准检测的值小许多,且要稳定的多,可图纸要求以轴线为基准的啊。

网友:
首先同一个零件相同特征之间的垂直度是固定的,不管以面或以线为基准结果应该一致。另外重复性差说明测量方法可能有问题。

网友:
图纸以线为基准,就要用面与线的垂直要求来评价;如果以平面为基准就要以线与面的垂直度要求来评价,二者是不同的。

网友:
测量重复性差的可能是零件的形状精度差或者测量时不易定位找正,每次测量测点的位置有差别造成重复性差。

楼主:
同一工件、同一检测程序、同一台三坐标、同一检测人员、同一检测环境,在工件不动的情况下,多次检测结果不同,有时差异还特别大,三坐标是意大利的,5月份刚刚用激光干涉器校准过,检测时是恒温检测。

网友(2014-10-26):
引用 楼主:
同一工件、同一检测程序、同一台三坐标、同一检测人员、同一检测环境,在工件不动的情况下,多次检测结果不 ...

不是三坐标的原因,就是小基准、大测量面,基准误差大,导致测量误差就是大!
我试过反基准测量,利用垂直度原理,反推出反基准测量的垂直度允许值,再反基准测量。
而且这类一般都是一次加工保证的,圆柱度、平面度都没问题,不会超差的!

网友(2018-08-02):
我又来赚威望啦!!

网友(2024-07-10):
为了提携年轻一代的机械设计水平,回馈社会。

您在左上角搜索框中输入以下这些栏目,就可以与我相互交流、共同学习进步:
机械制图; 机械工艺与材料; 机械设计心路; 机械设计计算; 画龙点睛; 机械设计杂谈; 机械设计中的36计;   机械人生; 观局机械行业;   机械设计中的技术测量; 机械设计中的工装夹治具; 机械设备的动力系统;   机械设计中的机构; 机械半月谈

网友(2024-09-28):
引用 楼主:
同一工件、同一检测程序、同一台三坐标、同一检测人员、同一检测环境,在工件不动的情况下,多次检测结果不 ...

你的问题是因为三坐标测量时都是通过测量圆然后计算得到的直线,而且这个直线15MM很短,而面的尺寸比线大的多,直线计算时如果有0.001MM的误差,对测量的影响可能就是0.01MM的影响,所以以面为基准合理,稳定性也好。一半检验规则是以大的为基准,而不是以线或者面为基准。尤其三坐标测量形位误差时要特别注意,要考虑计算误差带来的影响,绝对不是三坐标本身精度的问题,而是测量方法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