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具选型:工材料20CrMo,硬度HRC61-64,用什么刀车好呢?

楼主(2010-06-20):
加工材料20CrMo,硬度HRC61-64,用什么刀车好呢

网友:
可以用ys8,726焊接刀片或者陶瓷刀片和cbn刀片,cbn刀片寿命最长但价格也最贵

网友:
硬质合金、陶瓷刀片都可以,值得注意的是硬质合金和陶瓷刀片有许多牌号,需选用适合45钢的牌号,同时,加工时要满足相应牌号刀片的切削参数要求。此外,选择牌号时还要考虑45号钢的硬度状态。

网友:
用CBN的吧,这么硬的材料,若非必要,还是别采用刀具切,用磨的方法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否提供一些作为参考啊?

网友:
硬质合金、陶瓷刀片都可以,值得注意的是硬质合金和陶瓷刀片有许多牌号,需选用适合45钢的牌号,同时,加工 ...
引用 网友B:

用加工45 钢 的刀具吗?是不是打错了字?
从效率和精度来说CBN是首选,但也要看具体状况选牌号。
CBN修磨后,单件成本直线下降很多,可以很大程度上消除大家对CBN的心理障碍。

网友:
用进口的陶瓷刀片做可能行,但你材料硬度这么高,很难做的,可不可以先调质,再加工!

楼主:
大家有没有用过这款刀片:TNGA160408S01525 A66N,效果怎么样

网友:
CBN的刀刃是否要一个小负角比较好用

网友:
建议你有特固克的CBN刀片性价比较好

网友:
VNMA 或者TNMA  JBN245
黛杰的CBN刀片,谁用谁知道啊

网友:
太硬了,很难切,无论是什么刀片。

网友:
太硬了,很难切,无论是什么刀片。
引用 网友C:

    这种切削量很小,就是以车代磨,我们客户给我们打样,做的很漂亮,据说用的就是陶瓷刀片
效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