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Y-14B式的轴向柱塞泵压力不稳噪音大!

楼主(2010-06-20):
跪求答案.请问
PCY-14B式的轴向柱塞泵压力不稳噪音大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注:内部所有配件都是新换的)?

液压高手请告诉答案,谢谢了

网友:
可查一查吸油管路上是否有空气吸入。还有联轴器的同心度是否同心,吸油口是否装了吸油过滤器?吸油口是不能装滤油器的。

网友:
可查一查吸油管路上是否有空气吸入。还有联轴器的同心度是否同心,吸油口是否装了吸油过滤器?吸油口是不能 ...
引用 网友A:

如果排除泵本身的问题,查动力部分和进油管。我认为要装过滤器,但要选用合适的,相应流量要匹配。

网友:
国内的柱塞泵样本上规定一律不能装吸油过滤器,只可在出油口上装管道过滤器或在回路上装回油过滤器。并且流量要大于油泵流量的3倍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