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使用过程中的问题,请高手分析!

楼主(2010-06-20):
问题一:
    两个PCL的执行动作由一个感应器控制,感应哭分别串联到PLC上,通常情况下,两个PLC同时上电使用,维修或测试时,发现任一个PLC断电,感应器导通(三菱FX1S-MT系列)。更换输入接口无用。

问题二:
     这个问题出现得比较多,动作失控,无电磁干扰,车间温度25度左右,PLC二四小时使用,环境中灰尘较多.这个问题一个月有几次,维修时发现大部分为晶体击穿。主要动做是步进电机控制机械手。
     考虑可能是环境,却又发现电柜箱里也不是很脏。

  今天先发两个,还有很多,看看热情度在发更离谱的动做或问题。

楼主:
论坛高手在那里,明天还没有人跟帖,我就自己说结果了
后面的“离谱的动做或问题”估计也没发的必要了
呵呵!

楼主:
问题一解决方案:在串联到PLC上的感应器关开上各接一个继电器,OK!
                         原因分析:PLC虽然断开外部最路,但内部未保持仍有电池,起保护内部程式用,感应器上与其串联,会有保护信号电流。

问题二解决方案:机器上安装彩电消磁器,OK!
                         原因分析:灰尘没有进入PLC内,但其静电有。

好了!我的任务算是完成了,发这种贴有点累。呵呵

网友:
不知所云,不懂就要谦虚点...
问题都不知道怎么问,让别人怎么回答你。
第一个问题,没看懂,什么感应器,接到哪里,什么模块接的,PLC断电之后电池保护的是存储卡上的程序,不会参与到输入输出模块电路里面去的,更不会有那么大的电流能够驱动什么感应器,查查你的电路连接是不是犯错了,一般的机柜设计原则都是用UPS,没有断电问题,除非你个人去断掉开关。
第二个问题,你说的情况是有可能,但是也是你的白痴电路连接造成的,静电的去除都不会,还谈什么更深的问题,检查你的接地吧。

网友(2010-10-07):
怎么提问的,全是文字,叫人看不明向,检讨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