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弯机调节出问题,请教高手!

楼主(2010-06-21):
各位朋友大家好。小弟是做折弯的。近来本人使用的机床出现很大问题:当压力板在折玩完成后回程的过程中会倾斜,当倾斜幅度达到约两毫米时候,机床就不能工作了。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在压平的时候,如果往死里压,则Y2会下降,但Y1会上升,正常来讲应该是Y1、Y2同步下降的。我也是在压力板中间进行亚平操作的。因为亚平时经常会这样,倾斜度很大,所以已经无法正常进行亚平加工了。
    我个人估计是两个压力缸的比例伺服阀的电压不同,这可以在参数里面改,本人虽有这个操作系统(CYBELEC DNC60)的参数表,但具体不知道怎么改,因为涉及到机床安全问题,也不敢随便试。希望懂这个系统的朋友们帮帮我,我提供这个系统的部分参数。我们的机床是3米100吨的。四轴控制,Y1、Y2、X、挠度补偿。
    因涉及到机床安全问题,望大家不要胡乱指教,谢谢!

楼主:
RE: 折弯机调节(高手进)

抱歉,本人第一次上传资料,操作失误了。

网友:
你可以找机床生产厂家来给你维修啊

网友:
折弯机调节折弯机调节

网友:
我也不会,想了解一下

网友:
伺服阀的控制是由上位机输出脉冲信号控制的,并非改变控制电压这么简单,瑞士CYBELEC的系统控制的博士伺服阀是一路电磁铁信号和一路位置比例脉冲信号。
楼主的现象我认为伺服阀没有故障。
1请先检查Y1,Y2各自的旋入式溢流阀设定压力是否正确。
2其次检查Y1或Y2的充液阀的阀芯是否有卡置或封闭不严现像(主要问题应出在这里)。
3如充液阀没有问题再查Y1的背压电磁阀是否内漏(也是旋入式的)。

在检测第2,3项时必须将大滑板落至低点。(可以通过释放y1,y2的溢流阀实现)如楼主分不清上述各阀,可以将你的机床液压图上传我给你标注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指教!不过很遗憾,我没有机床液压系统的图纸。机床就是在压死边或者用很大压力
加工过以后就会出问题。经过您的解释,我也大致能想像到是怎么回事。再看看吧。谢谢您的指教!

网友:
对我来说是比较难的问题 不懂

网友:
請告之機床為那一家廠家生產? 此問題出現離機床頭一次使用有多久發生? 按情況, 應是檢測位移的光柵尺反饋訊號不正常所致(下死點y1, y2 反方向而行). 安全起見, 找有經驗合格維修人員檢修. (因折彎機為較危險的沖壓機械,沒經驗不可自行檢修)

网友:
这问题可以找厂家,液压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液压油缸出了问题(你说的Y2会下降,但Y1会上升),油缸不同步,有可能是油缸的内泄造成的,不防检查一下油缸的密封。
我是搞液压油缸维修的只能说这一点。

楼主(2010-07-22):
谢谢各位的关注与指教!目前,通过自行调整各液压阀的电压,不好的现象已经有所好转。但还是有一些问题,具体表现如下:不能压死。即在进行压平或者段差一类的加工时,上下模通常会压得比较死,而且需要保压,但这样一来,机床的问题就显现出来了。回程时,压力板会有较大幅度的倾斜,倾斜后就卡住了,不能回程,液压泵会发出很大声音,此时如果不进行任何操作,这种现象将持续不停。
倾斜后,按系统(CYBELEC DNC60系统)停止按键,液压泵的噪音会消除,再按系统开始键,机床可以折一次弯,但压力板在回程时依然会倾斜,如此周而复始……这样反复过多次以后,机床会渐渐恢复正常,即压力板可以正常回程,不会倾斜。什么时候再进行压平或者段差之类的“压死”的操作,这种现象就什么时候再次出现。
还有一点,我们老大在使用机床的时候,他这样用:对于折弯尺寸较小的工件,他通常会把压力板的回程高度调到5mm,即折弯机在完成一次折弯以后,压力板只回程5mm高。而且将速度转换点设置得比上死点还要高,所以压力板没有快速空程接近这个过程。也就是说,在操作时,压力板从上死点开始就是以折弯速度缓缓下降,然后将工件折弯成型,再快速回程到上死点。我觉得这样的话,工件既不好放进去,成型后又不好拿出来,所以一般来讲,我的习惯就是:将压力板的回程高度设置20mm,对于尺寸大的工件,再相应的调高。然后把速度转换点调到最低,即压力板快速下行至变速点时,已经基本上贴着板料了。这样的话,折弯机的工作情况就是这样:压力板快速下降,至速度转换点时暂停,然后慢速加压,将工件折弯成型,然后慢速卸压,再高速回程至上死点。我想问,这两种工作习惯哪种好,哪种不好?

网友:
谢谢,我在学习板金加工

网友:
6楼说的有道理,但是也要注意两个油缸的平行度,还有油缸中的活塞的同心度

网友(2011-02-14):
来看看,哈哈!!!!!!!长春市时尚宾馆长春时尚宾馆长春市时尚酒店长春时尚酒店长春传媒公司吉林传媒公司长春广告画面吉林广告画面建筑智能化北京节能环保服务公司合成兴业智能工程有限公司糖尿病吃什么好糖尿病康复中心治疗糖尿病最权威的医院东北地区太阳能热水器招商吉林白路边石长春特价机票长春律师肉牛养殖场肉牛养殖黄牛养殖基地西门塔尔肉牛吉林黄牛东北肉牛价格美孚润滑油长春腰间盘突出长春颈椎病长春腰肌劳损长春膝关节骨质增生长春股骨头坏死长春强直性脊柱炎长春类风湿性关节炎长春肩周炎长春滑膜炎滑膜炎滑膜炎的治疗强直性脊柱炎的治疗强直性脊柱炎滑膜炎能治好么强直性脊柱炎能治好么蓝莓饮料试验机拉力机电子万能试验机疲劳试验机电液伺服试验机液压万能试验机电子万能拉力试验机钢绞线试验机电液伺服万能试验机材料拉力试验机电子万能材料试验机万能材料试验机电子拉力试验机航星工业洗衣机洗涤用品工业洗涤设备洗衣房设备客房清洗产品洗涤设备宾馆酒店洗涤设备空调净化矿泉水瓶粉碎机www.laoqiangjixie.com哪里好购买编织袋粉碎机www.laoqiangjixie.com哪里好购买塑钢粉碎机www.laoqiangjixie.com哪里好购买塑料粉碎机www.laoqiangjixie.com哪里好购买造粒机www.laoqiangjixie.com哪里好首选老强机械购买配电变压器www.ccaotai.com哪家好购买变压器厂www.ccaotai.com哪家好购买长春变压器www.ccaotai.com哪家好购买摩擦片摩擦块闸瓦马自达配件彩铝门切割片硅藻泥壁材长春拓展训练长春市真人CS野战离合器弹簧弹簧生产厂家

网友:
估计是1个油缸漏油或是单向阀坏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Y2液压缸换了一个阀以后,问题基本解决。换阀日期是10年8月下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