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快速画弹簧组件---如图,请教

楼主(2010-06-21):
如下图所示:像这样一个弹簧组件怎么画才是最快最好的!!!期待您的参与!!!

网友:
插件         插件         插件         插件         插件         插件         插件         插件         插件         插件         插件         插件         插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插件???能否传份给我:loverymo@163.com,谢谢!!

网友(2010-08-06):
是啊 传一个上来 大家分享下  什么插件

网友:
选择性复制                              对不起,您的帖子小于 20 个字符的限制,请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