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不锈钢烤蓝---请教

楼主(2010-06-21):
怎么把不锈钢烤蓝呢?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楼主:
请大家尽快回复!谢谢了!!!

网友:
不锈钢烤蓝??没听说过!!!期待高手回答!!!!!!!!

网友:
没听说过,和楼主一起期待中。

网友:
放火里烧,嘿嘿。。。。。。。。。。。。。

网友:
应该就是发蓝工艺吧,找找,这方面资料很多的

网友:
烤蓝的方法
   碱性氧化法“烤蓝”药液   1.配方: 硝酸钠50~100克氢氧化钠600~700克亚硝酸钠100~200克水1000克   2.制法:按配方计量后,在搅拌条件下,依次把各料加入其中,溶解,混合均匀即可。   3.说明:   (1)金属表面务必洗净和干燥以后,才能进行“烤蓝”处理。   (2)金属器件进行“烤蓝”处理条件与金属中的含碳量有关,“烤蓝”药液温度及金属器件在其中的处理时间可参考下表。金属中含碳量%工作温度(℃)处理时间(分)开始终止>0.7135-13714310-300.5-0.7135-14015030-50<0.4142-145153-15540-60合金钢142-145153-15560-90   (3)每隔一星期左右按期分析溶液中硝酸钠、亚硝酸钠和氢氧化钠的含量,以便及时补充有关成分。一般使用半年后就应更换全部溶液。   (4)金属“烤蓝”处理后,最好用热肥皂水漂洗数分钟,再用冷水冲洗。然后,又用热水冲洗,吹于。   酸性氧化法“烤蓝”药液   1.配方: 磷酸3~10克硝酸钙80~100克过氧化锰10~15克水1000克   2.制法:按配方计量后,在不断搅拌条件下,依次把磷酸、过氧化锰和硝酸钙加入其中,溶解,混合均匀即可。   3.说明:   (1)金属器件先经洗净和干燥后才能进行“烤蓝”处理。   (2)此法所得保护膜呈黑色,其主要成分是由磷酸钙和铁的氧化物所组成,其耐腐能力和机械强度均超过碱性氧化法所得的保护膜。   4.“烤蓝”工作温度为100℃,处理时间为40~45分钟。在处理碳素钢时,药液中磷酸含量控制在3~5克/升;处理合金钢或铸钢时,磷酸含量控制在5~10克/升。应注意定期分析药液磷酸的含量。   5.“烤蓝”处理后金属器件的清洗方法同上。

网友:
百度一下百度一下百度一下百度一下百度一下百度一下百度一下

网友:
很想知道“烤”蓝的方法,不锈钢的零件真没人想这样做过。

网友(2010-09-03):
烤成那样,颜色确实还比较好看。

不知道这种颜色会变化不?

网友:
共同期待高手。。。。。。。。。。。。。。。。。。。。。。。

网友(2010-11-01):
德州宁津有做的,谁需要我可帮忙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