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x62w铣床,有年头了,精度不高,3.7万值不值?----请教

楼主(2010-06-21):
各位师傅们好:我想咨询师傅们点事情,有一台x62w铣床,有年头了,外面油乎乎,也就6成色,实际了解清了,没有大毛病、大问题,就是精度不高,以各位师傅的经验来估一下值多少钱?现在价格谈到3.7万能拿下来,值不值?另外铣床的精度能修复吗?急盼各位师傅出谋划策,衷心的谢谢各位师傅了!

楼主:
怎么没人关心一下,

网友:
精度修复,如果是滑台的精度问题,重新刮研一下问题不大,但如果是主轴精度有问题那就比就复杂。
单纯是主轴轴承问题的话好办,换新轴承即可,如果主轴或轴承室磨损的话比较麻烦!
具体情况如何,需要检测判断后再说。
一般老机床的刚性及精度稳定性比现在生产的要好是常识了,呵呵!

网友:
老机床了,很好用的!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们了,问题是值这3.7万吗,要是修理一次得多少钱?大修\中修\小修?

网友:
值,买来就用,不要去拆检修,用经验弥补精度。

网友:
现在到处都是些炮塔铣,难得见到这些正宗的机子,能否找到人修还是一个问题呢!
使用了这种机床多年,提供两点意见供您参考:
1、检查一下主传动部分和升降台那里的变速系统,顺不顺,齿轮啮合好不好,主要看手感啦;
2、不知道您说的精度差是指那里,一个是升降台部分,一个是刀杆象鼻部分;
价格我就不懂,但如果配件(回转工作台、250分度头、立铣头、刀杆等)齐全,买铁称重都差不多啦!

网友:
3.7万还可以要大修一下就能当新的用了

网友:
配件好找,不用担心。维修人员从你们当地找找看。一定看好有没有大修过,大故障。

网友:
是卧铣吧  我厂今年也买了一台 可老师傅们说着玩意淘汰了啊 要装配立洗头 回转工作台 数显 等等什么 而且打孔也不好打 很不划算啊 我看还是不要买了啊

网友:
3.7万似乎贵了些,精度不好,正是杀价的理由,杀下的价差正好用作修复费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会淘汰!现在的机床很少有它那么厚实,下地脚以后,大刀吃下去,动都不动,如果换成炮塔,早打哆嗦啦。有一次我看到有卖的,问了一下价40多W啊!

网友:
我们也有一台,但里面,惨不忍睹,想请教高手看看,把把脉

楼主:
决定了,过几天去拉回来,再杀杀价,好好修修。
货主说现在还有点活,扫扫尾,等他消息呢。
有没有大修过可就不得而知了。要是现在的货主没大修,也保不准以前修过。
铣床要是大修过就不好了吗?还值得要吗?买旧东西就是伤脑筋。

网友:
如果不铣精密活做一般加工用那这个床子和价格还是值的,

楼主:
衷心的说一声:谢谢各位师傅了!

网友:
捞便宜啦。。。。。。。。。。我们的x52k还5.2w呢。

楼主(2010-07-27):
已经拖回家了,电动纵向走刀不能用,按下手柄电机响,但是工作台不动,这是那儿出了问题?请教了!

网友:
你报销路费嘛。。。论坛里老师傅 好多咯

网友:
这得看你干什么活啊,精密活就不值了

网友:
感觉有点贵,很不划算

网友:
一台X62,光重量就有五六吨,卖废铁也得一两万,3万7,不算贵。买旧设备,得有会使用这种设备的技工,不是那种只会开机床干活的人。得要精通这种机床的师傅。新设备的效率是靠高科技来保证的,老设备的效率是靠工人的技能来保证的。在买旧设备前,就要找好使用的人。找到这种人,再破的机床他都能弄得服服帖帖。

网友:
值!找维修师傅维护调整一下就行

网友:
可以买了 卖铁都可以  加工还加低成本

网友:
呵呵!铣床中的经典机型,值得收藏,和K52拍档,是铣床双雄,所向无敌,但这是旧话了,现在已是数控加工中心的时代了,我有二台,每天班后都叫工人擦得贼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