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波治疗仪上的阻尼关节,有厂家做吗?

楼主(2010-06-21):
请教各位大侠,微波治疗仪上的阻尼关节有相应的厂家在做吗?还是都是各医疗器械厂家自己做的?如果是自己做的不知能否将原理图及材料列表上传一份,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2010-07-21):
基本上都是买的,阻尼关节供应商SOUTHCO。
我们是买他的回来封装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stevenluo大侠,小弟再问一下,封装的意思就是自己做个外壳将他的五金件装里面用吗?

网友(2023-06-12):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都是买的,阻尼关节供应商SOUTHCO。
我们是买他的回来封装一下就可以了。

阻尼关节有型号吗?发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