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保证齿轮端跳?

楼主(2010-06-21):
各位大侠:请教各位,盘类零件花键孔口两端要求跳动量0.03,装夹检查基准内花键小径,热处理后不加工。采用什么手段控制?

网友:
请问楼主:内花键是大径定心还是小径定心?

网友:
要看零件及工装设计情况来定

楼主(2010-07-30):
我的问题应该提的比较准确了,难道就没有人能回答较准确的答案?!从拉花键到精车以及热处理的控制工艺和手段?

网友:
热处理是什么热处理,渗碳淬火?  氮化?
要是淬火的话估计危险,氮化问题不大,、
也不知道你零件有多大?材质等。不好说

网友:
热处理后不加工很难保证,

网友:
为什么不把拉作为最后一到工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