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更改圆周阵列填充角度的精度?

楼主(2010-06-21):
RT,默认情况没有小数,严重影响填充效果,在哪里可以更改填充角度的精度?9 B1 X2 R) J: ^/ y+ N

网友:
CAD 很少用 顶下楼主的贴

网友:
你可以把要阵列的图形的先旋转到你所需的角度,然后再阵列。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LZ的要求是360度里面阵列7个还是在50度之间阵列7个呢?

楼主:
楼上的似乎还没明白,上图中的阵列与把50度作七等分是一个效果,但我现在没法作七等分,项目间的角度是8,而不是7.XXXX!!这些数字只能支持整数!!!

楼主:
难道这个问题没人知道吗???

网友:
其实画出来了,加工的精度还是要按照公差来决定的吧

网友(2014-08-14):
在该图中先随便标注一个角度,双击这个标注,修改主单位里的精度,然后再阵列就按照后修改的精度阵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