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喷油系统, 压强、流量、喷咀的孔径关系式什么?

楼主(2010-06-21):
液压喷油系统, 压强、流量、喷咀的孔径关系式什么?

如果知道压强、流量如何确定喷咀的孔径?

网友:
同样等高手答复,做雾化喷嘴

网友:
这几者之间的关系可通过经验公式计算,很多书上都有讲。
喷嘴是一种液阻结构形势,喷嘴前后的压差及通过喷嘴的流量确定之后,还要根据你实际的情况确定喷嘴的结构形势,不同的应用场合喷嘴结构也不同,喷嘴的加工难易及要求也不同。
一般结构有三种:
1、薄刃型:长度/孔径<<1,以局部压力损失为主;
2、细长型:长度/孔径>=4,以沿程压力损失为主;
3、混合型:介于以上两者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