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出来的总有斜斜的螺旋纹,求助磨床高手!

楼主(2010-06-21):
我在一家轧钢厂上班 ,做磨床的,我们的轧辊硬度是100到120之间,现在用的是绿碳化硅的砂轮,粒度120,但磨出来的总有斜斜的螺旋纹,还有就是光洁度太高,轧出来的钢带亮的不行,我怀疑是砂轮主轴松动了,导致砂轮与工件之间产生的震动才会出现的。

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看看用什么样的砂轮比较合适,能解决它的那个光洁度太高的问题。

网友:
轧辊的材质是什么?
100到120度是什么硬度?
光洁度要求多少?
假如砂轮主轴松动了,那圆度就好不了,光洁度也好不了。
斜纹和砂轮选择与磨削工艺参数有一定关系。

网友:
若以前相同条件下没出现此问题,检查砂轮电机传递到砂轮主轴之间的环节,皮带拉长松动、卸荷带轮轴承的磨损,固定螺钉的松动、带轮张紧机构没张紧等问题都会导致砂轮修整不连续造成磨出工件的斜花纹。

网友:
对于一般材料来说还是用“白刚玉”60目的好些,砂轮虽粗,修的时候自己掌握好就行

楼主:
对于一般材料来说还是用“白刚玉”60目的好些,砂轮虽粗,修的时候自己掌握好就行
引用 网友A:

    白刚玉根本磨不动,轧辊是在日本进口回来的,硬度100多,什么材料也不清楚

网友:
100多的硬度,让人费解。是那个“氏”啊?
为什么选绿碳?还120粒度的。依据是什么?
实在不行你们换块单晶刚玉砂轮看看,先看60粒度,硬度要搞清楚工件硬度究竟是多少,原则是软磨硬,硬磨软。

网友:
砂轮修整太细,烧伤的痕迹。

网友:
是不是切削深度大了,可能是磨削共震造成的。按道理如果出现这种斜斜的螺旋纹的话,材料硬度不高的。

网友:
不太懂、、、、 来学习下 、、、谢谢大家了

楼主:
今天问了一下,国产的材料是M2的,进口的就不知道了

楼主:
斜纹也不是很明显,需要斜着看,很仔细的看才能看的到

网友:
又知道了一些新东西!!!!

网友:
砂轮太细了,既然绿碳的可以磨的动就换下60目的试下

网友(2010-08-04):
轧辊材质要明白关系到砂轮的选择磨料。
关于螺旋纹出现的原因大多是修整时砂轮与金刚笔之间的振动引起。
振动又分为“强迫型”和“半激振型”。请从这方面查找!
你使用绿碳化硅砂轮磨削相对白刚玉磨削力更大。
一是你匹配此种材质。
二是碳化硅磨料硬度相较白刚玉磨料较硬。
另还还当然涉及到砂轮的硬度 粒度等一些参数。

网友(2010-11-18):
用这么细的怎么加工啊,砂轮换80粒软点的试试

网友:
不建议用绿碳化硅砂轮  绿砂轮是磨合金用的   试试白刚玉46粒的   建议使用砂轮修整片修整砂轮 不要用金刚笔 出现螺旋纹一般都是因为砂轮脱粒太严重了   试着把砂轮打粗一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是和你一个工作建议你用红刚玉砂轮 不要120的 要80的就可以解决光洁问题 然后斜纹是因为砂轮没有修正的精细 金刚笔要锋利 修的时候用低速 砂轮速度要高速 机器一定要好 我们的是上海的 2005年的高精度的 尾架调好后最好不要动了 每次工作的时候都要把砂轮修的发红 不能有黑色的氧化 然后你慢慢摸索吧 还有工件转速要调到80是最佳的 我们就是这样做的 我们的轧辊直径是9公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