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学会安装模具和拆卸模具,求冲床使用教程

楼主(2010-06-21):
从零开始,关于冲床什么都不懂,现在我只想学会安装模具和拆卸模具,请问有教程吗?我那是普通的冲床,好像是30吨的,很心急,想学..先谢谢大家

楼主:
就是没有人来教我一下嘛???唉,还不容易有那个兴趣呢...每天看到他们嘭嘭梆梆的冲...真想搞懂呢....

网友:
先量下模具闭模高度,把冲床滑块停在下死点,确认滑块跟模具高度,上磨锁紧模柄或压板,下模用压板压紧,再少量调整滑块高度,一步一步的试出合格的产品。普通冲床可要注意安全哦!

网友:
冲床操作规程
1、冲床工必须经过学习,掌握冲床的结构、性能,熟悉操作规程并取得操作许可方可独立操作。
2、正确使用冲床上安全保护和控制装置,不得任意拆动。
3、检查冲床各传动、连接、润滑等部位及防护保险装置是否正常,装模具螺钉必须牢固,不得移动。
4、冲床在工作前应作空运转2-3分钟,检查脚闸等控制装置的灵活性,确认正常后方可使用,不得带病运转。
5、模具时要紧牢固,上、下模对正,保证位置正确,用手搬转冲床试冲(空车),确保在模具处于良好情况下工作。
6、开车前要注意润滑,取下冲床上的一切浮放物品。
7、冲床取动时或运转冲制中,操作者站立要恰当,手和头部应与冲床保持一定的距离,并时刻注意冲头动作,严禁与他人闲谈。
8、冲制短小工件时,应用专门工具,不得用手直接送料或取件。
9、冲制或长体零件时,应设制安全托料架或采取其它安全措施,以免掘伤。
10、单冲时,手脚不准放在手、脚闸上,必须冲一次搬(踏)一下,严防事故。
11、两人以上共同操作时,负责搬(踏)闸者,必须注意送料人的动作,严禁一面取件,一面搬(踏)闸。
12、工作结束时及时停车,切断电源,擦拭机床,整理环境

网友:
冲床简单,自己摸索几次就好了,不要心急。

网友:
先看同事怎么操作,然后不懂得问问同事。冲床装卸模很简单的,用心一点几天就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太懂,但谢谢你的回答

楼主:
回复 网友B:

    自己也有事做,不能寸岗...

网友:
冲床最要注间安全的,操作多做就会啦

网友(2010-07-22):
安装模具最关键的是要注意装模高度与模具高度的关系,滑块一定要在下死点时才能安装

网友:
冲床学起来很简单  我当初来看了几天就会了   但要学精就比较难了   我现在就在到处找资料    还有楼主  使用冲床要注意安全  很危险的

网友(2017-09-25):
   谁有比较完整的冲床教程,现在我操作的是1600吨的冲床,求完整的教程!!!!!!!!!!!!!!!!!# J+ O4 S- [1 v9 H

网友(2018-07-25):
zhege 这个只要多操作就会;

网友(2018-12-12):
首先了解一下冲床动作原理,可以跟老员工虚心请教。再看老员工怎么操作,再在老员工的监督下多操作几次冲床。熟练后再学习换模具。不然自己危险,别人危险,还要折损模具。一步步来学习,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