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级油缸油封为何会被冲破?

楼主(2010-06-21):
我有一个简单的单路液压站,整个系统只用了一个6通径H型电磁阀和一个6通径叠加式液控单向阀,顶升一个3级油缸。系统压力6MPA,经试验多次顶破导向油封。而拆掉液控单向阀后就正常。3级油缸是自己做的,测试时的压力都是20MPA。为何装了叠加式液控单向阀后油缸内的压力就升到20MPA以上。

网友:
楼主可以把原理图发一下,这样简单明了

网友:
请结合图纸,详细讲讲你的实验过程,这样方便大家讨论。

网友:
多级缸具有增压效应,若遇冲击,就会将冲击压力成倍放大,液控单向阀启闭时可能会造成冲击,或许是这个原因。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回复,只是我不知如何上传图型。我的液压系统就是哪种教科书上的最基本的单路控制系统,考虑系统发热问题我选用了H型换向阀,系统流量16L/MIN。系统压力6MPA。使用台湾系列自带溢流阀的叶片泵。电机功率1.5KW。我以前的想法和4楼的的大校相同,但无确切的理论依据。非常希望有类似经历的同行一起讨论讨论。也恳望从事液压理论研究工作者能给于一定的指导。
  我看见路上的许多的工程机械都在使用多级油缸,根据工况也应该都使用了液控单向阀,是否它们的油路上都另外装了溢流阀?

网友:
工程机械用油缸的回路上视具体情况加装跨AB的溢流阀,很普遍。使用平衡阀的比使用液控单向阀的多很多。

网友(2011-01-16):
液控单向阀如果使用不当会使油缸的有杆腔形成增压,请注意有杆腔和无杆腔的面积比和液控单向阀的面积比是不是形成冲突。

网友:
来学习下,液控单向阀是可以造成压力冲击,但是设计的油缸密封怎么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