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炸图制作教程

楼主(2010-06-21):
此教程是本人制作,与其说是教程,不如说是本人的练习,请网友指正
本来是上传的压缩文件,现在该为图片。我把制作过程分步说明,供大家讨论,是否有更便捷的方法。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以贴图发上来,不要压缩为附件。修改完一定给你加分。

楼主:
第一步,打开一个已经完成的组件,并调整好视角,以便分解后能看清楚每个零件

楼主:
第二步,按“重定向视图按钮”,弹出“方向”对话框

楼主:
第三步,按“已保存的视图”旁的箭头,在“名称”栏中随便输入一个名称,保存,确定。我输入的是“LS”

楼主:
第四步,按“已保存的视图列表”按钮,查看一下,是否已经有刚新建的视图

楼主:
第五步,按视图管理器按钮,打开视图管理器。按“新建”,在反色框中随便建立一个名称,按回车确定。我之前已建立了“123”

楼主:
第六步,也可以双击“缺省分解”,组件自动分解,但这显然不是我们想要的效果

楼主:
第七步,选中新建的“123”,然后按下方的“属性”按钮,再按“编辑位置”按钮

楼主:
第八步,在分解位置对话框中,“按运动参照”下拉菜单,选择“平面法向”,再选取视图上要使零件移动方向一个图元平面。这里我选择的是是箱体的平面

楼主:
第九步,10点选要移动的零件,就可以沿刚选取的平面的法向移动到任意位置

第十步,如果要几个零件同时移动,按“优先选项”按钮,在弹出的选项框里选择“移动多个”,关闭

第十一步,按住CTEL键,分别选取4个螺钉,按中键确定。再选取刚选中的螺钉中任意一个,便可同时移动到想要到的位置。这样做可提高效率。但更重要的是可让4个螺钉在移动后仍保持在同1平面上

楼主:
第十二步,按以上方法可把要在此方向要移出的零件分别移出

第十三步,按“运动参照”下的箭头,再选取要使零件移动方向另一个图元平面

第十四步,点选要移动的零件,即可延刚选取的图元平面法向移动

第十五步,按以上方法可移动5个方向的零件

第十六步,全部移动完毕后,按“确定”。再按视图管理器左下角“切换至垂直视图”按钮

第十七步,请注意!!!,这一步非常关键!
按“编辑”按钮,点选“保存”。
很多网友做到前1步以为按“确定”就完成了。其实PROE并没保存之前的操作,以致以后在绘图中无法导入分解图

第十八步,关闭视图管理器,保存当前视图

楼主:
第十九步,新建绘图,在新建绘图图框中点右键选“插入普通视图”

第二十步,在屏幕上点选放置位置后弹出“绘图视图”对话框,在“模型视图名”选取前面建立的“LS”,按应用

第二十一步,按“视图状态”,选中“视图中的分解元件”选项,在旁边的下拉菜单中选中前面建立的“123”名称

第二十二步,按确定,即可在绘图中得到爆炸图,然后调整比例和位置,就可以打印了

如果想取消分解,双击视图,在弹出的“绘图视图”对话框中,点选“视图状态”,取消“视图中的分解元件”选项就可以取消分解了。

网友:
请教楼主:在爆炸图里能用球标标注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等会我做一张带球标的工程图传上来

网友:
我还不会。。。。。。。。。。。。。。。

楼主:
这是用BOM球标自动标注的

网友:
谢谢 楼主 可惜没有下载的积分了  哈哈

网友:
学习了,无奈没积分下载  能QQ传一份么 谢谢了

楼主:
请留下QQ号
:):):)

网友:
这么简单的爆炸图也搞上来了啊。郁闷。。。。

网友:
楼主,爆炸图里怎样使用球形标注?可否传份步骤图?我琢磨了很久都没头绪~!~ 谢谢!

网友:
三维软件自动标注的都不标准,还的自己改。比较麻烦。不如转成CAD后自己标上。
如果不正规公司的话可用三维软件自动标注。
图纸标准化的公司,三维软件自动标注达不不标准。
(我5、6年设计经验,如果说错,请指出。学习)

网友(2010-08-26):
虽然没有学会,但也的多谢LZ了

网友:
正好要找这方面的资料,真是太感谢了

网友:
我做的一个爆炸图。为什么最后这里的一步,不能按预定的方向拖动?
知道的讲解下。谢谢

网友(2011-01-23):
回复 楼主:

正是我碰到的问题,希望这有帮组。

网友:
是毕业设计?还是实际生产的?

网友(2011-03-03):
回复 楼主:

楼主能给我发份qq不,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发份qq吧,谢谢了,qq号573131715

网友(2011-04-11):
回复 楼主:

楼主能把这些压缩包再压缩成一个压缩包吗?????没这么多威望啊

网友:
楼主帮忙给我传一份 541598766qq.com  先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大侠能给我发份qq的吗?多谢了~~   573131715@qq.com

网友:
楼主说得很好。相信大家都能学得会。

网友:
大侠,能也给我发一份不,我的邮箱是kk6688110@163.com,先感谢一下

网友:
谢谢谢谢反复反复反复反复发BFASDAS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