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20合金钢,攻螺纹M36,丝锥前端崩碎---紧急求助

楼主(2010-06-21):
P20合金钢,攻螺纹M36,丝锥前端崩碎,钻床打孔31.8,然后攻丝,加硫化油,  先用头攻先攻,然后用二攻,但是头攻崩牙,给下一步攻丝,带来难度,后来改孔径   32  还是不行,买的是进口丝锥,还是不行.

网友:
这么多在丝锥加工刚件切削力肯定不小了,建议使用螺纹铣刀来加工。效果更好

网友:
二楼说的对啊 M36的螺纹完全可以用螺纹铣刀来铣的

网友:
如果有镗床的话建议在镗床上攻牙。不过着这规格的一个两个的时候我用手也攻过。加力棒快1mm了。累死了。哈哈

网友:
果然好深奥,听不懂,以后要学学才行了

老鹰 -10

网友:
设备、批量如何?

网友:
同情楼主!
我在镗床加工时也遇到内似问题,我攻的是M43X3的螺纹,也是进口丝攻断里面了,也不知道焊工怎么阴差阳错就把它给取出来了·······
原来一直用机攻经常断,后来改手工就好了·····但是我哭了!

网友:
一直用机攻经常断,后来改手工就好了·····但是我哭了!

网友:
我上次也是遇到攻牙问题,M40X1也发贴求助了,在家都建议用螺纹铣刀,后来在我们这附近五金店都没有人卖,有的听都没有听过,最后没有办法,自已做个丝维搞定了,不过我哪个工件是铝材,容易切削,现在楼主的工件是合金钢,可能是有点不好弄,崩牙我想有以下原因,一是你在攻牙时丝维是否垂直,有没有摆动的现象。二是你的进给力度是否一致,力大与小都会有影响。不知这么大的丝维刀柄有多大,可先将丝维夹在铣床主轴上,工件夹上虎钳上,位置一致,这样可以通过机床保持垂直状态,一人将铣床主轴下压,一人用大的活动板手攻,注意排削和加油,孔太深的话就在铣床上先引好牙,然后将丝维与主轴松开,用长一点的柄再攻,一般引好牙上面就不用再施加太多的力,它会自然下攻了。孔浅就直接攻到位,然后再过一下牙,我想应该可行,希望我的一点意见可以帮到这位朋友。

楼主:
P20材料  还是调质以后再加工的硬度大概是HR35-38左右,  在钻床是钻孔以后,在用32的铰刀,铰空,孔德垂直度,没有问题,  就是阻力大,  人工手攻的不太现实

楼主:
小批量,是帮别的厂家做的,镗床做的话,太浪费了

网友:
看来机攻不如手攻,进口不如自已动手,

网友:
回复 楼主:

1、铰刀不能修复孔的直线度;
2、硬度HR35-38?是HRC吗?
3、能不能用立加,能的话用螺纹铣刀是肯定没问题的。

网友:
同意楼上,用螺纹铣刀比较保险,也更快捷。

网友:
机攻不如手攻,进口不如自已动手

网友:
回复 楼主:
M36的螺距是多少?这么大的螺距选用这么小的底孔???只用两个丝锥???手攻还是机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