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这条链子放到齿轮上!生成动画!

楼主(2010-06-22):
我画的这条链先是生成一个个零件!之后就中装配体中装配起来的!但是有一个不能动的!在动画中又是怎样装配上去让它动起来!谢谢帮个手指道一下小弟!谢谢

网友:
作为装配体装配到其他的装配体里面去可以动吧 是SW吧

网友:
是不是配合过多的问题,安自由度而言,应该不会有一个不能动的可能!

网友:
我遇到过跟你一样的问题,就是这条链条如何装配到装配体的链轮中也是个问题 没有合适的配合关系

楼主:
配合倒是配!我是按照齿轮来画的!!问题就是我生成装配体的时时候就是有一个不能动!就是从零件体取过的的第一个!再从那个复制出的就可以动!一个一个装配起来!还有!是如何把链条放到装配体中让它在两个齿轮传动?谢谢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可以传给我一份轮子和链子的实体么,可以尝试一下,07版的,这个是可以实现的,但是要求很高的电脑配置

楼主:
怎样才算好高的电脑配置?我的不底了啊!solidwork是10版的!

楼主:
回复 8# 梦E柯南 我的是10版的哦!可以打开吧!

网友(点评):
积极帮助~!

网友:
我也想知道如何能让链条动起来,我的是SW是06版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是07的

网友:
如果不牵涉企业机密的话,建议楼主把链轮的轮廓尺寸,中心距,和链节的基本尺寸公布一下

网友:
楼主,没有09版本的文件,让我学习一下

网友:
我以前看到过链轮的动画,不过不知道是什么软件制作的。

网友:
新手刚学SW,也想知道是如何做的

网友:
等着看结果,记得把步骤贴上来哦

网友:
可以先画一系列链条各个节点所在位置的点,再把链条上的点与所绘的点约束重合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也不会,我也想学学,可惜上面的版本太高,我的是2008版的。

网友B:
不是很好做,但是还是勉强做出来了。

网友(点评):
讲讲做法,看看如何改进

网友(2010-07-25):
我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很想知道怎么办。

楼主:
上面那个379240能不能上个步骤来学习下啊?谢谢

楼主:
那位大侠还没有上传步骤来吗?估计今天你忙吧!期待你的步骤上来让我们学习学习!谢谢

网友:
这个好象有点难哦 要对SW很熟悉才能做出来

楼主:
上面那位兄台!话就不是那么说的哦!现在只要有人肯教有人肯去学!相信不是很难!熟练全在于理解嘛!

网友(点评):
感觉也是。名词多,有交叉。理解了,理清了,也就不难了。动画、仿真、模拟,似乎相同,又感觉有点区别。在2011中,还是按运动算例上的界面:动画、基本运动、motion去理解好。

网友:
我曾经听同学说过,像同步带传动装配时,在两个带轮上插入带传动,可以自动生成同步带的,但是我自己没操作过。你这个应该也是同样的道理能弄出来的吧

楼主:
不明白上面那位哥们说的哦1能否详细说一下步骤!

网友:
什么情况?什么情况?什么情况?什么情况?

网友:
晕。没有零件图,打不开,白下了 。。哎。。。

网友:
很抱歉啊,我最近很少到这个版来,今天才看到,我是用3DMAX做出来的,不是SOLIDWORKS软件做的。

楼主:
哦!那个3D MAX好做?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做机械动画方面挺容易的。

网友:
Proe咋做
我也想知道
那位大侠能说说

网友:
做这个动画很占内存的,如果不是特别需要的话尽量不要做,电脑随时会挂的。
我一般就用皮带取而代之。

网友:
高手啊 真的很厉害 这么复杂的运动都能做出来

楼主:
占内存?不是吧!挂就挂!也要试一试啊!上面那位高手是否能教一下步骤?相信后面的朋友都期待你的步骤了?呵呵谢谢!你就上一下步骤嘛!等大家安了这个问题吧!再谢谢你!

网友:
发个教程吧,这个也是网上来的,大家可以试试,不成功别找我,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了!那么好的东西!你是在哪里找来的资料?还有其它实用的资料没?也可发分享下吧?哈哈谢谢

楼主:
请问是如何做运动模拟的!高手帮忙!

网友:
你的第一个插入到装配体中的零件默认状态是固定的  需要用右键选择浮动状态的  你的那个不能动的要是第一个插入的话就可以解决了   动画模拟用的是SW的一个插件的  找点相关的书和例子看一下就会的  我也是刚学会用那些东西没多久

网友:
从零件体取出来的第一个是不是整个装配体的第一个零件,是不是忘记把它由固定改为浮动的了

楼主:
问题到目前为止!可以说是得到解决了!还是谢谢了!各位 兄台的帮忙!谢谢!

网友(2010-10-23):
不好做,我也期待有高手来解答。这个东西确实没有好的配合关系,能让他动起来。如果有,也可能很麻烦。

网友(2011-11-02):
学系了,我看看。。。。。。。。。。。。。。

网友(2013-06-17):
弱弱的问一句。齿轮传动怎么模拟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很好做,但是还是勉强做出来了。

大神能不能详细一点,求罩,求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