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插式液压接头(快速接头),里面的密封圈是那种类型?

楼主(2010-06-22):
哪位高手知道快插式液压接头(快速接头),里面的密封圈是那种类型。还有快查式液压接头的型号

网友:
你指的是哪种快速接头,有好多种呢。

网友:
一般O形圈用的较多,比较方便取材,但是一个接头里包含不只一个密封,比如单向阀等,可能是硬密封,也可能是专用的成型密封。

网友:
你指的是哪种快速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