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63车床加工产生锥度问题---请教

楼主(2010-06-22):
车床是大连6163,加工零件主要是轴(长约1800直径约120材料调质或40Cr),加工时会产生不同的锥度方向(130长前后相差0.07),稍微长点和短点的轴产生的锥度方向不一样,尾座调整也没用调过后还是一样,有知道原因的朋友请帮忙解决,谢谢!!!

网友:
是不是机床的导轨面扭曲了,重新打下水平试试

网友:
尾座高了,你两个尖对对看..

楼主:
呵呵  谢谢两位了  顶针调过了 比以前好多了  导轨好像有点扭 没什么办法

网友(2010-07-24):
一般车床18项精度要求,尾座就占了5项,有锥度首先看尾座,再看托板架和导轨间隙,主轴跳动,吃刀量大小,这些都有影响。

网友:
我的 机床和你一样    精度比你的还差   国营企业 没人管啊

网友:
朋友你哪已经够好了,现在国内还在使用的机床比你哪精度还差的多着了,没办法了

网友:
我用的6163前后能差30丝

网友:
我的也是,6180,大小差12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