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的主轴电机和丝杠电机的区别?

楼主(2010-06-22):
数控车的主轴电机和丝杠电机的区别?

楼主:
这个问题似乎有点偏。

网友:
丝杠电机是用来控制进给的一般都用同步伺服电机,同步要求比较高!
主轴电机主要是来带动主轴转动的,一般要求扭矩比较高,异步电机即可!

楼主:
我问设备管理人员,他们说主轴电机也是伺服的,都是伺服的,差异在哪里呢?

网友:
是使用场合不同导致电机特性不同导致电机设计不同。
主轴,主要是要求速度,扭矩性能。仔细看,一般主轴电机屁股上有个风冷风扇。其编码器精度也比较低。
进给轴,要求定位准确。其编码器精度就比较高。
当然,一般情况下是这样的,有些情况下,伺服电机可以做主轴电机用,反之则不能。比如,你看你们的曲轴磨,不管是老的丰田工机还是新的丰田工机,其所谓的工件主轴就是伺服电机。尤其是新的随动磨,在要求扭矩,速度的同时还要做插补,为了散热的问题,用的是带油冷的伺服电机。型号俺都能写出来,哈哈。
类似于这种问题,给楼主的建议是查电机选型手册,上面会明确告诉你各种电机的特性及应用场合。

楼主:
多谢老螺,对你表示敬佩。

网友:
滚珠丝杠和普通丝杠的区别。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大侠明示。

网友:
主轴电机低速是恒扭矩,高速时恒功率输出,而丝杠的伺服电机是恒扭矩输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区别和不同的工作环境有关系吗?

网友(2010-12-14):
还是不是太清楚…………
望高手再多讲解讲解!!!!!!!

网友(2011-01-28):
主轴电机一般工作在额定转速之上, 恒功率切削。
进给电机一般工作在额定转速之下,恒扭矩区域。

网友(2011-03-02):
主轴电机要求扭矩大,,丝杠更要求的是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