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油槽怎么加工?

楼主(2010-06-22):
材料是锡青铜,加工精度不高,内孔直径50,然后再加工一个黄油槽(两端不通)。量不大。拜托各位大仙了。

网友:
什么材料!     !!!!

网友:
材料及加工精度还有尺寸,热处理要求都没有

网友:
尺寸呢?车床应该差不多吧!

网友:
精度不太高 一般车床都可以

网友:
不知道精度高不高 也不知道硬度怎么样·要是精度不高也不硬铣床可以解决(不过就是麻烦点)·要是要求高而却硬电火花去做(做个成型的电极一次OK 量大不适合) 量大上加工中心用好点的刀

网友:
同意6楼意见。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3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什么都没怎么给你意见!!!!!!!!1111

网友:
洗洗更健康啊,不难啊

网友:
我也觉的你难啊,,,,车铣钳就解决了,,或者车铣钻钳也能解决,,

网友:
看了半天图,觉得是个是个轴瓦
内圆边上的一个润滑油槽出口,两端都没有通
不知道各位高手怎么车,求教
铣我觉得能做

网友:
同意楼上的,真不知道车床是如何做到的!

网友:
2~10l楼让人摇头啊!
楼主,用T型刀铣啊。

网友:
加工精度不高,一般的车床就可以了,油槽么,铣一下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