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车为什么会突然启动不了,主要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0-06-22):
天车为什么会突然启动不了主要是什么原因

网友:
是不是电器保护自锁等功能的缘故啊

网友:
有可能是零位开关未复位。

网友:
检查机械部分是否有卡死地方,比如轴承损坏。再查电控部分。

网友(2010-10-06):
久不用电路老化,也有可能

网友(2011-12-14):
有可能门限位  和重锤

网友:
同意3楼意见,多半是零位开关未复位,我曾经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网友(2012-02-01):
电气故障的可能性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