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密封面上能焊接吗,允许变形多少?

楼主(2010-06-22):
有一设计拟在凸面法兰的密封面上焊接管件,做焊接的人说会引起密封面变形,变形量可能在1mm内。

图纸上的凸面高度也就2mm,公差 0/-1mm。

找了一通标准和资料也没找到答案。不知道这个变形量会对法兰密封影响大不大。法兰设计是 DN80, PN25的国标。

我个人想法是把设计改成焊接后二次加工法兰密封面,图纸上把法兰的厚度多留点加工余量。

网友:
楼主那的是什么结构啊,说说工况,密封面上焊接有什么目的啊

楼主:
不好意思,没解释清楚。请看一下简易示图。

网友:
楼主为什么要这焊?是为了背面密封用?

网友:
有点奇怪,怎么那里是密封面。
根据我们工程(蒸汽、压缩空气、水等)施工的经验,经常会碰到类似的问题,买的平面法兰,在现场焊接,一般没有问题。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确认这是个设计错误。焊接的地方本来应该放在底部。唉!

网友:
还好,没下结论,不然糗大了

楼主:
还好,没下结论,不然糗大了
引用 网友A:

嗬嗬!我就是想了很久都想不出个之所以然来,才来论坛求助。

网友:
根据我们工程(蒸汽、压缩空气、水等)施工的经验,经常会碰到类似的问题,买的平面法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