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泵的转速通常如何选定?

楼主(2010-06-22):
液压泵的转速通常如何选定?

网友:
如是我闻,电机多少转,泵就多少转

网友:
泵的转速是由电机转速确定,不过选择电机时注意,先仔细研读泵的技术样本上泵的转速要求,电机转速最好不要超过泵的最高转速,否则泵损害严重。

网友:

液压泵有个最高转速 不要超出
另外看它的流量 功率是在多少RPM下测得的 一般这个转速都是理想转速
你选择产品的时候都是按照这个转速下 选定的型号

网友:
学习了,现在知道怎么选型了

网友(2010-07-27):
我也学习学些 呵呵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