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折弯可以吗?

楼主(2010-06-22):
类似这样的零件,厚度(图中为5mm)和折弯零件的两边距离(20mm)实际中便于制造吗?厚度和这个距离工艺上,有没有一个关系式?

网友:
估计不行,机床没有空间,不过可以采用焊接或机加来代替

网友:
同意2楼观点,20的尺寸偏小,折弯估计有难度,机加或焊接是很好的选择!

网友:
做出来成本也不低吧。。。。。。。。

网友:
量大不大?如果大的话,我可以做。kkway@tom.com

网友:
估计不行....................................

楼主:
同意2楼观点,20的尺寸偏小,折弯估计有难度,机加或焊接是很好的选择!
引用 网友A:

那么,这类折弯合理的的尺寸一般是怎么的呢?

楼主:
量大不大?如果大的话,我可以做。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这只是最近作钣金件时,想弄清楚这类折弯的设计规范。

网友:
看看这个对你有没有帮助

网友:
5mm厚度折弯这个零件是不可能

网友(2010-07-27):
不行的, 如果用模具, 是否可以呢?

网友:
可以加工,如果你追求尺寸20两处外R角(外直角只能锻造或拉伸),可采用板材内刨V槽预折后拍平模成型,不追求R角(外R为半圆)直接30度预折弯后中间垫10MM板拍平取出即可

网友(2010-09-03):
可以用小R刀的最外面的八字形刀具,两把对拼倒八形试试,应该可以的。做过折弯的应该明白

网友:
我看是没的做了 另想它途吧

网友:
反问一句,那个小小的空间怎么折,你是怎么放的

网友:
也许是用榔头敲的吧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8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C:
可以用小R刀的最外面的八字形刀具,两把对拼倒八形试试,应该可以的。做过折弯的应该明白
引用 网友D:

    能介绍详细点吗?

网友E:
这个零件如果对端部没什么问题的话,可以使用折弯的压死边技术解决

网友:
对于这样的工件5个厚的板通过折弯应该不太可能吧,

网友:
可以先刨槽,然后折合适角度,再压边,在里加一件厚度正好的垫块。也可试度冲床加工

网友:
弄2半吧 焊一条焊道 打磨

网友:
折弯有点难度,不过可以采用坡口焊接呀

网友:
这种工艺最好用模具冲压成型,很简单!几百块模具费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用小R刀的最外面的八字形刀具,两把对拼倒八形试试,应该可以的。做过折弯的应该明白
引用 网友D: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兄弟油菜啊,呵呵
貌似工件长边会撞  上刀加快啊

网友:
如果厚度改小些,折弯难度也就降低些了,如果非要追求5MM的板材,得要定做模具了,理论上行的通,不过折起来有一定的难度

网友:
焊接~~同意二楼~~~~!!!

网友(2010-10-19):
5mm折弯恐怕太难了。。。。。。。。

网友:
要求不太严的话可以考虑冲压嘛

网友:
5个厚,应该是不行的。

网友(2010-11-19):
同意19楼看法,端部为圆角可以用压死边来解决,

网友:
中间太小,折弯上模下不去,想别的办法吧

网友:
有模具就可以折!属于双折弯了,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F:

这个机加工出来的估计用不了  太软了  还没有5mm的折弯成这样强度高,这个形状应该不会很难做,做个模子压出来就行了  很简单

网友:
有难度,不怎么好做。

网友:
400~500摄氏度热冲压就可以了

网友:
不可能啦。因为机床和模具都很难。最好是机加

网友:
这个折弯机上根本不可能做出来

网友:
钣金上看20所在的边应该大于其他两边

网友:
                   不便于制造

网友:
折弯是不行的,但两个角可开槽折弯后点焊加工。

网友(2010-12-30):
如果实在需要做出这样也不是不可以,只是需要定制个模具来做的。。

网友:
可以折,上刀用弯刀,下刀用12的刀槽,就是R 比较大

网友:
应该不能折的。20太小了

网友(2011-02-12):
萨瓦尼尼还有阿玛达的折弯机都不能做

网友:
这个东西用折边机折是没问题的,只是要做一个专用机床,我这里可以做,QQ1551687615。

网友:
折弯的可能性几乎没有,模具还可以试一下。

网友:
普通折弯估计不行,量少的话可以考虑焊接

网友:
高度150的话,开个成型模具,应该可以的

网友:
这个不可能把

网友:
没问题,只要考虑可以接受折弯弧角。

网友:
如果折弯处不要求直角的话,可以做一副冲压模进行冲压来得到这个效果

网友(2011-03-21):
回复 网友G:

难度太大,一般的模具不行,槽太小

网友:
不可能的。冲压模都很困难。

网友:
同意2楼观点·················

网友:
只有机加工和开模做,开模成本低些

网友:
材料太后厚了,没把握。

网友:
折弯机可能做不出来,想想别的办法吧

网友:
13楼说的对啊,50的宽80的高,下模用V30应该能折。还有5MM厚折弯很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介绍详细点吗?

他说的即(燕尾上模)

网友:
燕尾稍为再割一下就可以了,不过要割两边!去折弯那时看看什么上模像燕尾就知了。幸好你那个面50,用燕尾可以解决。不过你5.0板,设计一个特殊折弯模吧,也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零件如果对端部没什么问题的话,可以使用折弯的压死边技术解决

是的,不过这个压死边也需要双齿轮式的冲床,将速度减下来慢慢压才行,因为他板太厚了。整个零件出来后,还需要去校平U顶。方法很多的。看你操作,和开不开模的成本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