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作用气缸的换向回路---请教

楼主(2010-06-23):
书上一般介绍双作用气缸的换向回路采用的换向阀为“两位五通阀”,可是我觉得单纯让气缸换向,两位四通阀就可以了,为什么要用两位五通的阀呢?

网友:
气体具备压缩性,所以气压系统的中的执行原件换向时,需要把气体排到空气中。

楼主:
两位四通阀也可排放到空气中呀?

网友:
是不是因为加工时,结构限制。就像液压阀,一般是2位3通,或3位4通。2位四通就很好。因为要加工成这样功能结构上比较难?个人意见,请专家指导。

网友:
两位四通阀也可排放到空气中呀?
引用 网友A:

能用一个2位5通为什么非要用2个2位4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