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向阀---请教

楼主(2010-06-23):
请教诸位楼主一个问题,请问什么样的阀台在回油管道上加止回阀,是不是流量比较大的阀台,谢谢

网友:
回油管路加单向阀的目的,一般是需要将回油管路的油封在里面,不能进空气,比如比例阀的回油管路就有这样做的。

楼主:
我们生产线上一般回路比较多的阀台回油路上都加了单向阀,回路比较少的阀台都没加单向阀.

网友:
或者防止回油窜油也说不定。

网友:
有高度差的也有可能  防止产生虹吸

有先导的 要求有背压

网友:
或者防止回油窜油也说不定。
引用 网友A:

    同意楼上意见

网友:
回油管路加单向阀的目的,一般防止回油不能进空气,或是需要回油管路的有背压。

楼主:
我知道原因,只是有的阀台上有单向阀,有的阀台上没有。总回油管上有单向阀。

网友(2010-09-06):
回油管路加单向阀的目的,一般是需要将回油管路的油封在里面,不能进空气,比如比例阀的回

网友(2010-11-12):
一般回路比较多的阀台回油路上都加了单向阀,回路比较少的阀台都没加单向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