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产品该怎么加工?急……

楼主(2010-06-23):
请问图中两个月牙形圆弧(圆弧直径13,20)该如何加工?
目前采用的锻件毛坯,故先在加工处点钻,再用3.2的立铣刀进行加工(主轴转速4500,深度方向每次只加工0.5mm),可发现还是很容易断刀。

网友:
可以用成型刀具或者线切割吗?
我见过带类似弧形特征的零件成品,不过角度是120度,材料为不锈钢。

网友:
我觉得用线切割应该可行吧、、、、

网友:
用线切割得了解槽是不是通的?

网友:
如果粗糙度要求不高,线切割吧,很简单的,

网友:
通孔的话用线切割割。不通的话,加工一定的深度后要想办法把铁屑弄出来。用气枪吹。断刀主要是排屑不畅。

网友:
如果不能用线切割。可先用小钻头沿轨迹粗打孔。再用小铣刀精铣

网友:
此产品批量其实很简单,精铸件就可以搞定,
甚至可以开型材。
试样时比较麻烦,如楼主每次仅能铣0.5深度就干脆线切割得了。
我就奇怪楼主怎么选了3.2的铣刀,R1.5处铣R1.7?1804-m的公差也算是极限了,能凑合。
每次铣深度仅为0.5肯定有问题,我认为至少可以铣2~3,走刀量可以适合慢一点
容易断刀可以在刀具上想想办法,我认为可以用8的刀具前端用工具磨到3.2,其中过渡段单边20左右,刀具强度肯定能上升不少。

楼主:
这个产品的量比较大,肯定不适合用线切割加工(效率太慢)。以前也试过深度方向每次铣1-2mm,但发现断刀非常明显,且粗糙度非常糟糕,所以才改为每次铣0.5(不过走刀速度加快了,加工时间跟以前的差不多)。我们这个产品是铜锻造的,里面的型腔是锻不出来的。主要是刃长20mm,夹持部分为6mm。

网友:
是什么地方夹持为6mm,刀还是零件|?如果是零件的话,可以改用3爪自定心卡盘

网友:
先钻他一排孔再铣。(NND,字数不够啊)

楼主:
刀具的夹持部分是6mm,主要是加工深度太长了,排屑还可以。请问该怎么加工?谢谢

网友:
如果采用精铸件的话,中间的两圆弧根本不需要加工,只需投一套简易的精铸模即可。

网友:
用钻头钻后用铣刀再钻,然后再铣;

网友:
转速再高些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铣刀?看你的参数像用的是硬质合金的。建议现打排孔,然后用高钴高速钢铣刀,深度到底一刀到位,铣刀用3槽的。(国内一般的锻件不太适合用硬质合金铣刀,杂质和退火可能不会很好)转速2000,F200.如果没问题再一档档加大进给。   普通铣床上做也可以,分度头就好加工。人工手动摇,工人的劳动强度大点。但铣刀断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数控铣床,其他都比较麻烦,要不就是模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