溢流阀故障。大惑不解!

楼主(2010-06-23):
情况如下: 液压站尺寸1000*800*700   电机功率3KW    CY轴向柱塞泵   管式溢流阀。压力调节不了   调节手轮正旋调大,或反旋调小都不起作用了。压力一直维持在5MPA    已经使用1年了。开始的时候是可以调的。  请教各位是怎么回事。

网友:
是不是阀芯被卡死了??????因为油液太脏.

网友:
严重同一楼上的意见,油太脏,阀芯卡死了

网友:
阀心上有个节流孔堵了,通一下就好了。

网友:
还有二个可能。一是油泵已坏,内泄太大。二是油缸内泄太大。我有一个同行情况和你类似,他换了所有的液压元件,情况没有改观。最后找出的原因是油缸活塞有沙眼。

网友:
楼主先看看这个阀的型号,然后找到这个阀的原理图,然后拆个这个阀,把故障点找到,发到论坛来,让大家学习学习。谢谢。

网友:
初来乍到,学习一下

网友:
泵坏了,最高只能建立5MPa的压力,分析如下:
1、高压调不上去:应为泵坏了,所以高压条不上去。
2、低压调不下来:阀的调压范围引起的,一般的阀会有一个调压范围的,比如7-25MPa,如果系统的实际压力已经低于阀的最小调节压力,系统压力就调不下来。
楼主可以换一个泵试一下。

楼主:
谢谢大家,有结果会告诉大伙的。

网友:
看楼主的叙述,初步断定溢流阀问题,可用汽油浸泡清洗。

网友:
看看油液 ,油泵坏有可能 ,把溢流阀拆了 用没有清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拆洗或者更换溢流阀。

网友:
液压卡紧?刚学的,呵呵

楼主:
先不讨论为什么压力上不去的问题

怎么根据你给的参数 算出来的数怎么都是上不上 下不下的啊

电机功率3KW?  你的CY额定压力是多少  电机转速是多少

CY泵的完整型号是多少啊?算的我脑袋都疼 怎么也配不出你的3KW

网友:
感觉是阀的问题,拆开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楼上的,我怎么咋算都能匹配呀。
你是怎么计算的呢?5兆帕以上的取值太多了,泵的排量也有不少的选择。
再说了,也没有必要来计算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同意思这们朋友的意见,让我们期待版主的答案吧

网友:
/回复 16# 金话筒

    电机功率=流量*压力/61.2*0.85
      KW    L/MIN  MPA          效率

已知  油箱有效容积  450L/MIN

泵的工作流量应该在45L/MIN-90L/MIN

CY系列柱塞泵的公称排量*转速 大约选择25ML/R  63ML/R  转速1500的时候

算出的柱塞泵压力 才几个兆帕 可能吗  不会是通过减速器驱动柱塞泵吧

如果用柱塞泵的几个兆帕 是不是大材小用了

你是怎么计算的  怎么算都可以 说说

网友:
/回复  金话筒

    电机功率=流量*压力/61.2*0.85
      KW    L/MIN  MPA          效率

已知 ...
引用 楼主:

    首先,你应该在编辑完帖子时仔细的检查一下,不要放那些不该犯的错误,油箱的容积你计算为450L/MIN。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容积还有时间单位。
    我不否定你的计算公式,方法没有错误,但是你的取值值得在这里探讨一下。就按你提供的这个公式来说,这里有两个未知数,一个流量(楼主没有提供泵的排量),一个是系统的工作压力。再说了61.2和0.85也不是一个非常标准的取值。一个等式有两个未知数的解有好多的,这就是我所说的,怎么算都正确的原因。
   其实你是将推断来的一个未知数做依据计算的。但就是由于一个推来的错误使你感觉不符合常规了。可是你想没想过你的推断有错误呢?
   第一、楼主并没有强调1000x800x700就是油箱的内尺寸。就按经验计算也应该是10x8x7x.8=448L,而不是450L。其实在这里取油箱高度的80%计算油面高度不一定正确。无法了解这个系统的执行件能储存多少液压油,因为油箱要保证将系统全部的回油容纳。有的时候确实不能用经验来取值。
  第二、你第二次计算又用不一定正确的油箱容量来推算泵的流量。其实你在这里还是用的经验公式来计算泵的流量的,你为啥要取5-10倍泵流量来取油箱容积呢?你觉得这个系数在这里就一定正确吗?假如它用在冶炼炉等高温环境呢?还会这么取值吗?假如当初做系统的时候正好有这么一个现成的油箱可以利用呢?假如人家只是装半箱油呢?假如人家对油的温度要求特别高,又不在乎占用地方,用加大油箱散热面积和其他方法共同来散热保证油温呢?曾今见过一个泵站用两个200升的油桶来做油箱,底部以上300mm用一节粗钢管和两个阀门连接,中间还有一个过滤器,两个油箱里各有半桶油,你觉得这样不可以吗? 用4级电机的转速1500转来推算泵的排量也不一定和事实相符。
  第三、你提到一个不该提出来的问题,在你提的问题当中反映出一个问题。那就是你认为,按你那种原动力1500转满负荷工作时计算出的泵排量来匹配工作,在不改变原动力功率和泵排量的情况下,通过减速机提高转速可以可以提高系统的压力。你觉得这可能吗?
       世界杯太精彩了,有时间在讨论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油箱容积让你笑话了。
不过你的第三个 我说的是减速  你不要给我变成增速了

  我只是拿经验公式估算出它的压力与流量大概范围,我计算不出来   你认为能 你就举几个具体数值的例子 不要分析我的方法
   你要拿出让人信服的具体数值来。  压力和流量没有定 你可以假设定下来 把你计算的过程写出来 不定的数值你可以随便定

网友:
楼上的你好
    首先向你表示道歉。我说的有一点太直了。
    其实,在咱们社区的社友,大部分缺少的是经验而不是计算的公式,任何一个公式都很好找到,但是经验却是要在实际当中来,所以我也觉得没有必要在这里做计算的演示。
   按我的经验来看,楼主绝对是发帖时马虎了一下,将30KW少写了一个0。社区经常有这样的事情。就像你所说由他的油箱容积推出他应该是用32的柱塞泵才对。
   接下来按你的推断再去计算,你就觉得合理了。要不你再算一下。
   楼上的希望加你好友

楼主:
后续情况,使用单位说现在任务忙,可以使用先将就用,不过需要预备一个相同的阀。如果先前的那一个坏掉了。把新的换上。我想但愿是阀堵了。要是别的问题那可麻烦了

楼主:
首先,你应该在编辑完帖子时仔细的检查一下,不要放那些不该犯的错误,油箱的容积你计算为450L/M ...
引用 网友C:

    大侠真是精彩。  说明一下  油箱有3/4的油面。  泵是10MLCY14-1B  额度转速1500转/分  压力31.5MPA

网友:
按你提供的数据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非标准配置。如果你的电机是3KW,你这样的配置系统压力只能达到超不过11兆帕。用cy柱塞泵系统压力才这么点,大材小用。如果压力想达到30以上,你的用10千瓦电机来驱动。如果你用30千瓦电机那也是一种浪费和不合理。我不知道当时是怎么计算设计的,只有一个可能就是当时只有这样的泵,实际使用有这么一点压力就够了。

网友:
什么东西都要自己去检验算算才能进步
根本问题找到了 这回楼主还大惑不解不了

楼主:
感谢楼上两位。 通过你们的讨论令人受益良多。

网友:
应该是溢流阀问题,节流控制口堵塞,也可能主阀芯卡死,拆洗溢流阀

网友:
管式溢流阀,彈簧基本壓是5MPA,應是後半段節流調壓出問題,彈簧斷裂也有可能

网友(2010-11-19):
引用 楼主:
先不讨论为什么压力上不去的问题

怎么根据你给的参数 算出来的数怎么都是上不上 下不下的啊

真是细心,这个也要去计算一下,强人.

网友:
4楼说是很有道理,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这么处理的

网友:
调不上压力可能是油泵太老了,最高就能达5Mpa,还有一可能就是溢流阀锥芯磨损导致密封差,从而就在5Mpa时再也不能上调压力.

网友:
油泵是好的,主要是阀的先导孔已堵

网友:
严重同意8楼意见,换个泵试试

网友:
拆下清洗,滤网更换

网友:
脏 阀心堵 建议换油。

网友:
阀心上有个节流孔堵了,通一下就好了

网友:
还是拆下看看   应该是堵塞了!!!!!

网友:
其实有种方法可以判断,一:看一下轴向柱塞泵回油管流量是否变大?大的话泵内磨损较大;二:检查溢流前茅回油管回油的流量,如压力降低,回油管泄油肯定会增大,另不同意油脏,油堵的推断,因为油脏压力会不稳定,噪音会增大,同意阀芯卡的判断,三:将后段堵住,看一下系统压力是否上升。维修最快的就是先观察分析,然后用排除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