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压力角不同啮合有问题吗

楼主(2010-06-23):
齿轮压力角不同啮合有问题吗

网友: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6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应该不行的  即使装上了也是磨损快,声音大,传动效率低一大堆的问题的

网友:
齿轮啮合条件:1. 模数相同 2.压力角相同

网友: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装上试试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可以啮合,鉴定完毕,不必怀疑

网友:
呵呵呵 奇怪的帖子
    对不起,您两次发表间隔少于 90 秒,请不要灌水!

网友:
《齿轮啮合原理》上写道,只要基节相等,即m1*cos(a1)=m2*cos(a2),就能啮合,其中m为模数,a为压力角。
我也没仔细琢磨,楼主有兴趣可以看看。

网友:
汗,你还是看看书吧,这要是使用起来,估计一加负载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