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丸铸铝机加工后表面出现霉斑---请教

楼主(2010-06-23):
最近我们厂做的产品(铸铝喷丸件),机加工后一段时间,表面就会出现霉斑,黑斑等现象。还请问有哪位大虾知道是怎么回事。会不会是切削液的缘故?如何才能杜绝这种现象,在线等待,非常感谢!!!

网友:
切削液不合适会出现这种现象,但可能切削液只是一个方面,请你将其它可能发生的原因也要排查一下。如果只是切削液引起的,换一种铝切削液就行了,场上很多的。

楼主:
其实我说的意思是有可能是切屑液的原因。但试了好几种,效果都不是很理想。我在论坛里看过,好像是因为铝怕碱性,需要做钝化或者浸渗处理,但我不知道这样会达到预期效果吗,还请专家们能够帮我支支招,或者帮我详细分析下也行,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