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焊接符号是啥意思?

楼主(2010-06-23):
这图片能看得清吗?哎,第一次插图,

上面的焊接符号是啥意思?还有那个78  ?  有人知道吗?

网友:
可能和国内的标准不太一样,还是要查国际标准,比如asme,ATM等什么的

楼主:
可能和国内的标准不太一样,还是要查国际标准,比如asme,ATM等什么的
引用 网友A:

    谢谢回复,不知道要到哪里能查到ATM  ASME这种标准?

网友A:
谢谢回复,不知道要到哪里能查到ATM  ASME这种标准?
引用 网友B:

咳咳,这个难度比较大,是中文版的很少

网友:
路过  学习了  谢谢朋友们!!!

网友:
那是焊接行业的一个符号,意思是M8X20的螺钉周围要打坡口,焊接牢固一点,而且要对称焊接,78是焊接螺钉的个数!

楼主:
那是焊接行业的一个符号,意思是M8X20的螺钉周围要打坡口,焊接牢固一点,而且要对称焊接,78是焊接螺钉的个 ...
引用 网友C:

    谢谢回复

    一般我用种焊螺钉的,后来改用拉弧焊了,拉弧焊要比种焊牢固,

     这个零件上有12个螺钉,所以不是螺钉个数,不知道是不是强度一类的

网友:
78是焊接位置的数量,上下一到横表示对称两面焊接吧?

网友(2011-01-21):
78是焊接方式的代码。111是MIG  131 MMA 等等。 可以参考BS EN 24063 这个标准

网友:
78代表螺柱焊,——代表成型平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