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件上表面有点弧形,苦于找不到基本面!

楼主(2010-06-23):
如图是个铸件,上表面有点弧形,只有底面稍微有点平,现在要加工,但一直苦于找不到基本面,哪位高手来看看。。。

网友:
什么地方加工,精度要求多少,零件的尺寸等

网友:
确定基准面要看工程图,这种三维图没有尺寸标注,确定不了基准面的

网友:
有图纸吗     没有图纸也不知道加工那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图,精度要求关键尺寸那几个孔要求5丝以内,其他的不重要的20丝左右,现在不知道用哪个当基准,
想选侧面,但怕夹不住...

楼主:
另外补充下,我们只有立式的铣床,所以用立铣来铣头上的两个同心度要求高的孔,比较困难,要翻身,基准就比较困难...

网友:
铸件一般需要钳工划线找正借料
按线找正,铣上平面,铣一侧面(附助工艺基准)
以上平面,一侧面为基准铣孔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先铣上表面铣不了,因为两侧面是斜的,夹不起来

网友:
铣上平面可采用倒压板的方式加工啊

网友:
发个二维的看看,习惯看二维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