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CrMo用渗碳处理是否适当?

楼主(2010-06-23):
有一个国外的轴产品,要求热处理:ET-T4-1  渗碳层深0.5-0.9 ,硬度HRC大于58.
现在想征求一下这里各位高手的意见!

网友:
渗碳的原因是因为含碳量低,淬不上火。42CrMo完全可以淬火了,干吗要渗碳?

楼主:
谢谢楼上网友的回复。可是图纸上的要求确实要这样,

网友:
那可以选择使用渗氮处理啊

网友(2010-08-09):
图纸上要求的一定有他的道理的,只是国内的渗碳处理技术不是很成熟,达不到你的要求

网友:
渗氮。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4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一般是都做氮化,渗碳没见过

网友:
表面想提高硬度增加耐磨性,可以考虑碳氮共渗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般不采用渗碳工艺,直接淬火就可以,或者更换材料后渗碳处理。

网友:
原则上是不好的。
调质钢渗碳很不好。

网友:
碳氮共渗 氮化的一种  软氮化  0.5--0.9 是很正常的。

网友:
支持楼上,40Cr单纯淬火是达不到HRC58以上的。

网友(2010-09-11):
一般是含碳量低才采用 渗碳工艺

网友:
或许可以尝试在淬火的过程同时实现渗碳。

网友:
同意楼上观点

网友(2010-10-30):
做轴的合金钢渗碳工艺有所不同,基本可以采用 渗碳后感应加热淬火低温回火 的渗碳方法4 b+ S+ T8 n0 Q  u6 R
所以对于热处理 大家不要拘泥于只做一种工艺 高级的处理必然是多种工艺相结合的!

网友(2014-08-27):
我现在也遇到同样的问题,碳氮共渗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