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体喷射抛光机---请教

楼主(2010-06-23):
大家好,我是新手,因为我们公司是做玻璃类制品的,现在想要找一种可以做液体喷射抛光用的机器。压力是可调节的,要在0—1500kpa或者以上更好。喷嘴直径一般在3m—8.5m不等。

也就是说可以抛光玻璃制品的表面之类的,我也看过一些关于水刀的文章和介绍,尽管很相像,但是做不到喷射抛光的作用。

希望大家支持,发言,或者谁有这种机器,请联系我们。谢谢

网友:
目前的水刀主要是用在切割上, 有少量用户用做开槽 或者表面磨, 并没有用做抛光, 主要原因是水切割的输出能量过大, 容易造成工件过磨, 同时如果要试验做抛光, 要找500目以上的沙才能试验。 不然工件表面会有磨沙的效果, 不能做到光洁的效果。

楼主:
呵呵,谢谢楼上回答,那么请问水刀的的泵力系统是什么类型的?因为水刀的喷聊是类似于沙浆的吧?他们应该用什么泵呢?

网友:
看过的好像都是用来切割大理石、

网友(2010-07-25):
容易造成工件过磨,泵输出能量大

网友:
不明白:“喷嘴直径一般在3m—8.5m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