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仪表车304不锈钢的管子螺纹,没车几个就沾刀---紧急求助

楼主(2010-06-23):
数控仪表车304不锈钢的管子螺纹,没车几个就沾刀,求各位大哥帮忙啊。不知道用什么刀具好。

网友:
要加切削液,不要总在刀具上打转

网友:
车外螺纹还是内螺纹,刀片使用带断屑槽的,如果刚性够好的话把速度提高,如果要保证刀具耐用度的话把速度降低点。

网友:
可提高或降低切削速度,但要与刀具的材料、角度以及工件的形状相适应。冷却液的加入一般可消除积屑瘤的出现,而在冷却液中加入润滑成分则效果更好

网友:
楼主,把你的加工参数说来听听——

楼主:
我不是很懂啊,数控转速700,车1.5外螺纹

网友:
加工不锈钢1.5的螺距转速起码要1200

网友:
可以磨把白钢刀试试 可以磨把白钢刀试试

网友:
螺距1.5,转速提高看看,切削液最好一定要。

楼主:
我用皂化油冷却的,不知道是不是跟切削液一样的?

网友:
土办法,用醋,呵呵,成本不高试试

网友(2010-08-08):
冷却液用佰能的就好了,转速不要超1000比较好,提高刀具的寿命有好处,再有就是刀具的选择上要注意

网友(2011-10-05):
用数控到把
暗暗暗暗

网友:
建议使用合金刀片 ,及其专业不锈钢冷却液,检查下机床受力的跳动。

网友:
螺距是1.5 的话 一颗刀片基本能车1500颗啊 三个头的

网友:
如果是磨刀的话用YG8的合金
机夹刀的话直接去卖刀片哪儿去说你的要求好像有专门加工不锈钢的刀片他会跟你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