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齿轮测量方法--请教

楼主(2010-06-23):
两组斜齿轮安装后,工作时声音比较大,换了好几组都是的,基本排除同心的问题 想看问题是不是出在齿轮加工中问题
    请高人帮忙出个方案 测量一下齿轮的角度 (转速大概1900R/min)

网友:
齿轮的侧隙过大。
找有齿轮检测中心的地方,检查一下齿轮的齿形齿向,周节累积偏差。

楼主:
楼上的朋友请问自己不能有简单点的方法检测一下吗

网友A:
简单的方法是查不出齿轮的精度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在齿轮的内孔中穿一根锥度芯轴上径向跳动仪上查齿轮的齿圈跳动,对照图纸量齿轮的公法线,看看公法线变动量是否在正常的犯围之内,

网友:
支持版主的观点,测径跳及公法线变动量以及跨棒距,最好是让齿轮箱运转一段时间后拆开看齿轮的啮合痕迹

网友(2010-08-28):
1、齿轮跳动:径跳和端跳。
2、轴交角检验。
3、角度测量可用投影仪或,简单可用滚印法测。

网友:
见识了,实用性很强,谢谢!

网友(2010-10-16):
公法线也检测下!!!!!!!!!!!!!

网友(2013-06-04):
查下接触斑点再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方法是查不出齿轮的精度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在齿轮的内孔中穿一根锥度芯轴上径向跳动仪上查齿轮的齿 ...

正解,检查齿面跳动,粗糙度也是一个关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