溢流阀都有哪些声音代表哪些故障状态?

楼主(2010-06-23):
请教大虾
溢流阀都有哪些声音代表哪些故障状态?

网友:
你这个问题很不好回答,液压阀可不是电脑可以根据声音来判断故障

网友:
你这个问题很不好回答!!!!!!!!!

网友:
只能凭经验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

楼主:
这个就是大家的不对了啊!
溢流阀的故障和声音有很大的关系的!

网友:
这个只能自己碰到 总结才能了解 经验啊!

网友:
发出吱吱的声音 说明附近有老鼠
发出喵喵的声音 说明猫来了
发出噗噗的声音 说明有人放屁了

开个玩笑!

网友:
一般都是根据系统的故障现象来分析判断溢流阀是否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