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 M8*1.25-6g螺纹是什么螺纹?

楼主(2010-06-23):
ST M8*1.25-6g螺纹是什么螺纹?和M8*1.25-6g有什么区别?

网友:
自攻螺纹用ST表示,self tapping
自攻螺丝钉就是上面带螺旋丝的钉子,一般用力旋转就会自己向里面钻,所以叫“自攻螺丝钉”,一般常见的木螺丝就是一种自攻螺丝。
自攻螺丝一般联结薄壁金属,需要钻底孔。
自攻螺纹,纹路比较粗,螺距比较大,采用的加硬处理强度要求比较高,用于装配没有对应螺纹但是材料硬度比较大的材料,装配时候能够自攻出螺纹但是装配后较容易出现滑牙。

网友(2010-08-15):
自攻螺纹用ST表示,自攻螺纹,纹路比较粗,螺距比较大

网友:
这 回 了 解 了  谢 谢

网友:
ST M8*1.25是钢丝牙套丝攻的表示法。牙规是牙套塞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