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坐标精度不是很高,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0-06-23):
我公司用的三坐标,是CROMA的,可是在校验标准球的时候,往往有0.001的误差,还有加了,90长的加长杆,竟然有0.03的误差,我测过的,对了以上单位是mm,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请前辈指导

网友:
我们也出现过这个问题. 经过检查是两侧的气垫赃污影响了移动.  你们也可以检查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们才买了三个月都不到,那这样继续用下去,有什么意义

网友:
表达不是很严密
校验标准球的时候,往往有0.001的误差?1个谬还好吧,虽然我不知道是标准球还是探针。

还有加了,90长的加长杆,竟然有0.03的误差。是用探纤维的吧,手动tesa测头?探针加长杆最好别加太长,如果测量长工件,建议用测头加长杆,这个不影响精度

最后问个私人问题,那家公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