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的旋风铣---请教

楼主(2010-06-23):
对于螺纹的旋风铣加工方式,和车螺纹有什么优势?

螺纹的旋风铣 是用车床还是专门的机床?普通的数控车床可以吗?

网友:
至少需要具有3轴联动功能的数控铣,
在车床上面铣螺纹,我还没有见过。

网友:
旋风铣螺纹比车快.想快就用数控车床改一下,但要求主轴转速慢.一般十五转以下.

网友:
是多大的螺纹?
是内还是外?
批量如何?
材料?
边际成本如何?

网友:
使用普通车床进行改进就行了,首先降低车床主轴的转速,根据要加工的螺纹螺距和齿形而定,我们过去加工过M2.5的蜗杆,大约8分钟左右加工一根。车床的主轴调到每分钟4转左右。是将车床的主电动机拆下来,加装了一套圆形的行星齿轮传动的减速器,它的最外面是皮带轮,更换皮带,使电机输出轴,通过行星减速器,带动与电机同轴的皮带轮,经皮带传输动力到车床,经变速箱的最低速档到车床主轴。旋风铣是自制的,需要有动力源,将这个高速旋转的动力头另接一路电源,带动电动机,经皮带轮传到旋风铣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