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该往那种软件转型?

楼主(2010-06-24):
我原来是用I-deas的,主要用于汽车电器类造型和塑料模具设计,但也主要是普通复杂的产品。
因为现在I-deas已经被UG收购,且在各公司应用面不高,想转型别的软件,

现在主要应用产品:
轻触开关(钣金与造型);
汽车类门灯开关、顶灯开关、转向灯开关、保险丝盒、玻璃升降器开关、电源开关(钣金与造型、运动)
还请大家帮下忙,解说一下,我靠往哪个软件最实际,非常感谢!

楼主:
本人主要靠自学的,大家帮忙分析下,谢谢!

网友:
你是光做产品设计,是否还兼模具设计

网友:
那就转到用UGS,这样还可以用原来的。

楼主:
主要是产品设计,也想更进一步

网友:
产品设计SolidWorks就可以,上手很快的。

网友:
我用PRO/E3.0,感觉没UG好,个人感觉,

网友:
本人只对SW了解,只能观望,看看高手们都推荐什么软件~

网友:
原来用IDEAS,当然要转到NX咯,同一家公司的产品嘛,

网友:
做模具就用ug,不用绕弯路

网友:
往UG上转吧,其实软件只是工具,都差不多

网友:
不轨辙曲面多的产品用:PRO/E或UG,曲面不多用:AIP或SW即可

网友(2010-09-16):
做模具就用ug,还是ug好点

网友:
好像都是这么说的,产品设计用PROE,模具设计用UG,机械用SW,我做过产品设计,PROE确实有独到之处也做过模具设计,UG的快捷灵巧人性化,特别是改模的优势无所能敌。SW没用过

网友(2013-11-28):
用SOLIDWORKS吧,上手快!

网友:
proe不可以吗?

网友(2014-04-09):
其实三维建模的软件都差不多,个人觉得solidworks还是比较容易上手的,渲染效果也很不错

网友:
UG好用,设计模具方便

网友:
其实用什么都可以。只要用的习惯。工人能看的懂,就行了。画的再好。工人师傅看不懂。等于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