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E8*60*70是什么型号的轴承?

楼主(2010-06-24):
请教一下  50E8*60*70是什么型号的轴承啊??请高手解答一下

网友:
不知道用在什么设备上,我接触过国外设备厂商提供的零件清单中有一些类似型号,核对后发现其实是轴套,无非材料和形状有区别,但外文描述中称其为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