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于检验电镀后螺母的螺纹规等级是多少?

楼主(2010-06-24):
我们有个M8*1.25 ,M 6*1.0 螺母.(大批量的) 进行了镀3价咯 ,用于检验电镀后螺母的螺纹规等级是多少?

网友:
螺纹量规都应该是X级或者W级的,与电镀无关

楼主:
回复楼上的.
肯定有关系啦. 因为螺纹上增加了电镀层.在螺纹标准上也有明确说明的啊. 就是没给出什么等级.

网友:
M8*1.25 ,M 6*1.0  的螺母,未注精度等级,默认的精度等级是 M8*1.25-6g ,M 6*1.0-6g, 如果这是客户要求,那就是用6g的螺纹塞规去检测,那么电镀前就应该是6f,或6e级别的螺纹塞规,具体选择要看镀层厚度,可以根据镀层厚度计算螺纹中径的变化量的,如果不是对应到6f或6e,也可以去定做牙规的。

网友(2010-08-06):
还是没弄明白。
宝龙兄弟,你们有做三价铬电镀吗?能满足NSS 200Hr和ASS 24Hr测试,10级要求吗?

网友(2010-12-10):
学习中,不错的,都挺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