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CY63和80泵的性能曲线---请教

楼主(2010-06-24):
求助:YCY63和80泵的性能曲线 ,以及一泵两用的方法

求助:YCY63和80泵的性能曲线
各位好!
现在我厂制作船用液压锚机,选用YCY的泵,算出系统工作压力,由于锚机速度有要求,所以同时在此压力下速度不能慢,也就是说此工作压力下泵的排量不能小
书上说是此泵为恒功率,这个我也知道,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恒功率是多少
麻烦各位指教:
或者计算方法
或者性能曲线
万分感谢

求助:一泵两用的方法
此一台泵站供给两台液压马达动力:
1.两台液压马达有时候需要同时工作,同时工作时速度要求不高
2.一台液压马达工作时,速度和压力都有要求
我们的液压马达上单独有一个比例换向阀,中位M型
想在2个比例阀前面接一个阀,可以实现这个要求,请问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
功率变化点就是你设置的弹簧力了,你这系统,不要用恒功率的就行了呀。你对速度有要求,但恒功率是跟着负载压力走,负载一旦增大速度必然降低

楼主:
回复 网友A:

    船用锚机系统是一定要用恒功率泵的,引文船上的锚机有一个起锚负载,比一般的工作负载大很多,所以要求泵提供瞬间压力很大,如果用定量泵的话就不行了,电机功率达不到
所以一定要用恒功率泵
谢谢指点

网友(2012-08-09):
学到很多东西

网友:
可以先计算出 锚机正常工作压力及需要的流量【根据要求的速度换算】,然后算出需要的电机功率。订货时,告诉液压泵厂家你配套的电机功率就可以了;另外你要求的液压马达分时工作或者同时工作,简单点 前面加个中位机能‘Y’的,P通A,B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