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机床精度确切含义是什么,有国标吗?

楼主(2010-06-24):
请问所说的数控机床精度或者出厂时候标注的精度具体指什么?有没相应的国家标准?

网友:
有国标,可以在网上搜,数控车、数控铣、加工中心

网友:
有ISO的标准有GB的标准,都是有的

网友:
JB/T8324.1-1996你可以看看这个简式数控车床精度检验标准了
GB/T16462_1996数控车床检验标准(数控车床最近又出了一个标准)

网友:
数控机床精度包括几何精度、定位精度、工作精度等几个方面。部分通用机床和专用机床有国家和行业的推荐性精度标准。一般机床制造企业内部有自己的精度标准,与国标或行标并不完全一致。一般以用户认可为主。

网友:
GB/T17421.2-2000 机床检验通则 第2部分数控轴线的定位精度和重复定位精度的确定

网友(2017-12-28):
很棒很棒,楼主点赞

网友:
基本国内生产的机床都是有标准的,包括几何精度检验标准,工作精度检验标准等,还有一些通用标准都是有的,目前数控机床各类标准很全,大多数生产厂家都是按标准生产的,机床的客户也可以根据这些标准对新买的机床进行检测。

关注“标准纵横”公众号,了解机床标准的相关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