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台水刀来切割工程轮胎,可行否?

楼主(2010-06-24):
请问,有没有用过水切割切工程钢丝轮胎的?切割进给速度能有多快?

想买台水刀来切割工程轮胎,但不知该方案可行否?有谁能提供详细参数,谢谢!

网友A:
应该可以, 初部估计切割速度 2米/分钟, 如果你有兴趣, 可以拿点轮胎部分给我, 我试验后再给实际的详细参数给你

楼主:
好的,我的QQ:467091846,你加我详谈

网友(2013-07-21):
請問水刀切割巨型胎,試切成功否?

网友:
我們需求水刀切割巨型胎設備,巨型胎直徑4m寬1.2m,煩請以郵件提供詳細參數及FOB報價。
email:  chainly@ms31.hinet.net
手机: 13910480814

网友:
你有好多轮胎需要处理?

网友B:
不行  我们刚做了一台2代胎环机。。现在工厂已经停产。。收购原材料价格太高项目搁置了 。两组水刀同时切割  一台是德国的水刀  一台是瑞士的   都在500兆帕以上 。。。。连皮毛都削不掉。。。一代的机器是台湾的。。我们仿制的是2代改良过的。。一个工程轮胎基本2分30秒就可以成粉末。。现在主要的问题。。。现在设计的博士号称水刀专家已经去日本学习了 。。就是水刀压力不够。

网友:
去年的时候做的半成品的2代胎环处理机。。。成品的图片因为客户安装的时候着急调试所以没拍照片保留  PLC的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行  我们刚做了一台2代胎环机。。现在工厂已经停产。。收购原材料价格太高项目搁置了 。两组水刀同时切割 ...

我們需要水刀切割巨型輪胎設備,您可否提供設備?

我手機號 139-1048-0814 請給我短訊或
郵件chainly@ms31.hinet.net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 初部估计切割速度 2米/分钟, 如果你有兴趣, 可以拿点轮胎部分给我, 我试验后再给实际的详细参 ...

我們需求水刀切割巨型輪胎設備,最大巨型輪胎直徑4000mm,胎寬1200mm,胎面膠厚100mm;您可否提供設備?
請短訊連繫我139-1048-0814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們需求水刀切割巨型輪胎設備,最大巨型輪胎直徑4000mm,胎寬1200mm,胎面膠厚100mm;您可否提供設備?
 ...

你的位置具体在那里   报价多少。。。。水刀什么型号的多少兆帕的   同时要求几把水刀切割  本公司有做轮胎处理经验  QQ378075785

网友:
围观,500MPa水切割机都切不动么?

网友(2016-03-07):
我是做水刀砂的,还请各位多多照顾。15000763850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