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极氧化发黑处理之后零件表面有层灰质物质,有什么办法去除?【请教】

楼主(2010-06-24):
最近有批货需要阳极氧化发黑处理,要求亮光。可氧化厂做出来的颜色却很哑色,表面好像还有一层黑色的灰质物质。他们给表面擦了油,效果好了一点,有点亮光的感觉了,但是表面有太多油肯定交不了货,把表面的油擦掉之后又变成了哑色。

几经追问氧化厂的人才说是冷却装置除了故障,一时半会没修好,导致氧化槽温度太高,才出现这种情况,他们还说,只要用油多擦拭几次就可以擦掉表面这层灰。

但是我还是很担心,因为客户要求表面一定要亮,这么哑的话肯定不收货的。眼看交货期马上就要到了,不知大家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楼主:
不知这种表面呈粉状的物质是否能通过反复擦油来消除达到光亮的效果呢?

这种哑黑的颜色是表面现象还是已经深入内部(氧化膜),无法改变呢?必须要通过重新氧化才能消除呢?

谢谢!

网友:
可不可以通过喷玻璃珠的方法来改善?

楼主:
可不可以通过喷玻璃珠的方法来改善?
引用 网友A:

如果时间允许,改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用没有故障的设备,正确的方法重新返工一次即可。

我现在是想知道这种表面的哑黑是什么物质,如何产生的,因为我也不敢肯定氧化厂的人说的原因是正确的唯一的原因。

网友:
那你试好后告诉我结果,因为阳极氧化方面的问题,我们也常遇到先行谢过!

网友:
按照我们厂的工艺流程,三酸抛光,阳极黑色氧化,其中在氧化过程中有一道,加入HNO3,铬酸酐,起到的是去灰的作用,不知道你们是否漏掉了此道工序

楼主:
这些具体步骤我就不太清楚了。

后来重新返工氧化了一次,问题解决了。

楼主:
按照我们厂的工艺流程,三酸抛光,阳极黑色氧化,其中在氧化过程中有一道,加入HNO3,铬酸酐,起到的是去灰 ...
引用 网友B:

HNO3,铬酸酐这个有没有加我就不清楚了,因为这种情况很久很久没出现过了,记得以前出现这种情况也是这种解释。

氧化厂的人只是说冷却装置出现了问题,温度太高,导致起灰的。

我现在只是想知道这个起灰的真正原因,或者说是化学原理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