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次液压害死人

楼主(2010-06-24):
我们厂液压站检修,准备更换循环泵,因为噪音比较大怀疑泵内轴承有问题.拆旧泵时,关闭循环冷却单元所有的阀门,发现还是有油流出,最后发现循环泵的出口管道太长,插入油箱内液面以下,产生虹吸现象,松开泵的出口管道和油箱连接的法兰,马上漏油变小,耽误我们太多时间,我怀疑是球阀出了问题,真是想不到问题,漏了好多油,希望给大家以借鉴.

网友:
如果不在液面以下就会产生气泡

网友:
没明白为什么要这么说榆次液压啊?
我认为他们的阀很不错的。

网友:
回油箱前应该安装单向阀,泵出口也要有单向阀。

网友:
冷却系统回油,回油管口必须在油箱的下部。这没有什么错,
我没有见过回油口上装单向阀的

网友:
装单向阀就是为了防虹吸。

网友:
楼主也是的,这跟人家榆次液压有啥关系呢。

网友:
真没看出啥问题 是吸油管道长还是出油管道长 吸油管道放在液面下是必须的,防止空气进入对泵产生气蚀 ,循环泵进油口加单向阀是防止关机后 再启动是需要吸油力太大 装单向阀是没问题的,如果吸油管道过长 管径过细那是不对的。循环泵的出口还的设调节流量阀,防止功率过大!

网友:
呵呵,都没有错,,,,,,,,,

楼主:
我们这个系统是榆次液压厂装配的,我说的管道是循环泵到吸出后,从过滤器到油箱的管道。

网友:
装配是按设计来的,榆次液压也有很多可取的地方,不能以偏概全哦。

网友:
我们老师一直夸榆次液压呢,哈哈........................

网友:
循环泵进油口加单向阀是防止关机后 再启动是需要吸油力太大

这个紫剑狂风帮忙详细解释一下,液压新手,不要见笑。

网友:
循环泵一般都是离心泵, 由于结构原因, 它们不像齿轮泵, 柱塞泵 和叶片泵一样,启动时若无液体填充满则吸不上液体,所以启动前需要灌满液体这样起动起来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启动只要油液运转起来就没有问题了,单向阀的作用是防止停机后吸油腔的液体全部倒流回了油箱,这样再次启动时就吸不上液体。一般工人把那个阀叫做座阀.

网友:
没看出来LZ到底要说谁的不好,也没看出来具体榆次那里程序错了。

网友:
WO处有一液压系统也是的,漏油是由与大气压不同,油箱的气压低于外面的气压,松开连接处法兰就好了

网友:
不是闭式油箱的话,油箱内气压低于外面的气压 ,引起压差,则是设计原因,空滤器选择不合适造成。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说 他买的是鱼刺的产品  结果产品产生的效果不好 影响的大家 设计出现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说的和榆次液压有啥关系呢?

网友:
肯定是插在油面以下,可能是你机器有惯性,没有停够时间!

不然不可能有反漏油现象!

网友:
“装单向阀就是为了防虹吸。”
8 {6 s" {- L2 [" y6 e我是初学者,弱弱地问一下:什么是泵的虹吸?谢谢

网友:
榆次的阀不错的啊,楼主淡定